实在不明白这个棕黄色的柔性电缆为什么要绕一个S形

楼主(2007-08-15):
这是iphone的内部拆解图片
实在不明白这个棕黄色的柔性电缆为什么要绕一个S形
如果是CPU的总线,那把它拉直也是可以的

想不明白,哪个大虾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网友A:
这是兼顾机械和电气特性的结果

    首先是机械结构方面的原因,楼上的“风点点”等已经阐明了诸多细节,但还有个细节问题:这样的电缆常见于两端插座外端点连线构成的四边形不是矩形的情况,该四边形正好是矩形在多数情况下是很难兼顾到的,而电缆上要通过的信号如果频率比较高,这在现代手机中几乎是必然的,如此,折线电缆因信号传递的完整性问题是不能用的,所以只能用弧线电缆,这在手机中很常见,楼主所贴照片上部的那根电缆就是这样。至于iPhone照片中部那样的多重曲折弧线电缆则还有深意,涉及到的不仅仅是机械结构和信号完整性问题,还有个重要原因——阻止电磁辐射,这里面有两层含义,1、阻止信号电缆本身发出辐射;2、降低外来辐射源在信号电缆上的感应。iPhone从开发始就定位于“一鸣惊人”,所以细节问题特别注重,光有好看的外表是远远不够的,电气特性要经的起最严格的检验,否则就会授人以柄,那可是要出洋相的,一大群人正抱着“石头”在“井”边等着呢。手机是射频辐射设备,EMC、EMI等指标本来就是有较高要求的,iPhone要一鸣惊人,自然不得不考虑诸多细节,不这么干就不是Jobs的Apple了。
    楼主能提出这样的问题非常好,中国产品在主体上跟发达国家的距离在逐年减小,但忽略细节却是严重制约中国产品档次的重大因素,这不仅和追求成本的大方向有关,更多的首先是观念和习惯问题,毕竟我们“洗脚上田”才不久,但现在已经到了该追求形象的时候了。

网友B:
可以伸缩,方便安装和拆卸吧

网友C:
那玩意儿可不能伸缩

呵呵
难道想造个板上电感?

楼主:
问题在于:如果拉直了,也是等长度的

网友D:
延时?或与基板间的分布电容形成LC滤波?

网友E:
如果是直线连接的,安装、拆卸确实不是太方便。

如果是直接的,就必须把长度做的正好相当,否则中间会鼓起来更不行了,
直线的话,尤其是拆卸其中一端的时候难免不影响到另一端,试想一下,如果是直线的,长度也正好的,很难拆卸吧?因为如此薄的却又正好紧贴在底板上,拆起来会很不方便。
另外,蛇形的可以避开热胀冷缩的影响,哈哈!

瞎说的,别当真^_^

网友F:
近来很时髦的一句话:细节决定成败。

    最近有一本书很火——《细节决定成败》,我们这些做技术的也知道这个道理。但缺乏的是怎么知道设计中哪个是需要关注的细节?!就如LZ所问的这个问题,究竟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呀?小小的一个细节,有什么玄机在其中。

网友G:
可以伸缩是一部分原因,但没必要绕这么多吧

网友H:
为了让它更柔

7楼所说是对的

网友I:
就是可以伸缩

上面黄色的膜是装配后贴上去的,没贴这层膜之前,这根线可以很方便的伸缩,要求伸缩很可能是测试工序时的需求,该工序要求两个相互联接的PCB之间有些距离。

另外直接做成直线装配时很容易将线扯断,特别是直角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