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没有隔离是不是导致芯片烧的原因

楼主(2007-08-15):
我的电路主电路部分和232没有隔离电源和信号,并且计算机串口的地和主电路的地是同一个地,最近几套板子发现232经常损坏,都是烧得发烫,但是最早的10套板子也是这么没有隔离的,也没有出现过如此现象,请问高人,是不是因为没有隔离才导致的损坏呢?〉

网友A:
不会那么严重

网友A:
隔离是隔离你的主电路不受损

网友B:
不一定.也许是协议有问题

网友C:
只要没有热插拔,电路没有错的话就不应该

还是查查电路、元件吧。

网友D:
电脑接地一定要好。 注意开关电源里的Y电容

网友E:
有同样的经历!

不是很明白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