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按键开关机的图,请指教!

楼主(2007-08-16):
开机时:
当按下按键时,LDO正常输出3.3V
AVR单片机工作
将PO-VCC-ON输出“高”
并判断按键按下时间是否超过3秒……
松开按键,系统正常工作

关机时
AVR判断按键按下3秒(非误操作)
然后关闭所有程序
且PO-VCC-ON输出“低”
松开按键,系统断电关机

这个电路是否有什么问题
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注意电源电压的临界点

关机时,PO-Vcc-ON输出低,3。3V下降,降到一定值时,MCU工作不正常,PO-Vcc-ON输出可能又变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