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场,液晶模块会被打死

楼主(2007-08-16):
如题:我现在用的办法是每个循环都 初始化,另外我从 硬件上,还可以采取什么措施。

网友A:
现场有些什么干扰,弄清楚了才好下药哦

一般电源是最容易受干扰的,还有过长的连线,也容易拾取杂波

楼主:
干扰最多就是个大电机

干扰最多就是个电机,还有连线非常短,我是用对接线路板上的插座,我现在是每次都刷新,可是对于硬件来说,那里还可以添加点东西,我 使用了电容在电源上 ,还有就是加了滤波电容在信号线上。

网友B:
要处理好LCD的复位端

网友C:
打干扰

    跟机箱布局、电路板PCB布局,布线以及电路原理都有关系,要综合分析的,不是片面地加电容、电感、滤波器可以解决的。曾经有一个产品,打3级快速瞬变干扰不过,我叫他把端口上的滤波电容去掉,结果打过了4级。
    对付干扰关键是要找到干扰能量传输的路径,再在该路径上采用旁路和堵截的方法,具体来说,象快瞬和静电类的干扰多使用旁路的方法,而雷电和浪涌则多采用堵截为主堵截和旁路并用的方法。大电机产生的干扰以衰减振荡波和浪涌为主,打死你的液晶的很可能是衰减振荡波。多找找衰减振荡波在机箱内的传输途径吧,才能对症下药。

网友D:
信号线上加电容,没干扰也半死了

波形已经严重抹平,电容再大就变直流了

网友E:
示波器伺候……

从电源开始往后查,看看干扰长什么样的,找到一个掐一个……

用过C编译器没有?如果少一个分号,它会向你报告上百个错误!这时候从后面的错误着手你只会越看越迷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