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0832输出始终是2.5V

楼主(2007-08-17):
经运放得10V   原来好的,换了板子就这样了(没改动)
DAC是不是会坏?手头就一片,哎
   请各位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检查板子连线有无断路或开路

网友B:
呵呵

假如你的板子是好的话,那最可能你的是输出外围电路有问题,因为我曾经也有过这样的情况,你可以先断开你的外围电路,在来试试,假如不是的话,可以进一步交流.呵呵 !

楼主:
可以确定不是,

D0-D7接CPU,基准LM336-2.5,实际2.47 输出放大4倍  不管输入多少,输出不变。  DAC使能,片选等全部接在一起,有CPU拉低再置高来控制输入
   谢谢楼上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