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V/3V电池升9V电

楼主(2007-08-17):
哪位高手用过1.5V/3V电池升9V电的电路.要输出100MA左右的电流.来个电路参考下,谢

网友A:
呵呵

我一真用的是这个,效果还可以.你也可以借用一下哦!
2.2~6V输出7V的升压电路
作者: 来源:互连网  浏览次数:471
2.2~6V输出7V的升压电路-电路图资料2.2~6V输出7V的升压电路

网友B:
我也用这个

楼主:

各位兄弟看看,可不可以不用IC呢?因为我用不到那么大的电流。50-100MA就可以了。

网友C:
一般boost升压电路,建议最高升到5倍,

一般boost升压电路,建议最高升到5倍,

网友D:
用变压器,高频磁心那种.

直身棒,工字的,E的,或者环的都可以.工字形的比较好绕.性能比棒形好些.还可以搞成磁缸结构.
这么低压变到这么高,电流比肯定很可观.而且效率是个问题.
利用电感断流后磁电逆变升压,一般就是5-7倍(电感的特性已经是个定数).有一定电流的不超过5倍是经验.变压器可以实现比较大的变比.例如把12V升到20KV.但是效率可能不如BOOST.

网友E:
去LT和MAXIM的网站上看看

这样的开关电源芯片要求不低,电感也是。

网友F:
看到这样的贴就怕

到哪里去找那么厉害的电池?

网友D:
以前的电话机电池.酒瓶那么大,还不够吗?

网友G:
升压电路很便宜的。

  用ic很方便,所有器件不超过2元钱。

ap3012,sp44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