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有**还是先有蛋呀,哈哈

楼主(2007-08-17):
在水木社区的实验室版看到的,没有想明白。

为什么不是999呢?

网友A:
是因为表头是3 1/2位的,最高位只有0,1两种状态

楼主:
那为什么表头都有个半位,而不是全位的呢?

网友B:
成本问题

高端万用表则有十进制的,而“半位”习惯的由来除成本这个主要因素外,还跟“标志位”的概念有关。

楼主:
嗯,明白了,多谢!就是符号位的问题对吧。

网友C:
1/2000的分辨率

分辨率太高就假了

楼主:
就是符号位的问题

首先必须有符号位,就是那个负号,表示负电压之类的信息;
然后有了这个“-”之后,如果不放点别的,这个字符位就浪费了,所以利用“-”的右边一侧的两个笔画显示个“1”,利用率就高了。

网友A:

符号位单独用个长方形发光管就搞定了
应该是先有了11bit的A/D芯片才有3位半的东东拉
偶尔还有用12bitA/D芯片做成3999码的表头了拉

网友D:
LS正解,就是先有实物才有数字

PS:
6楼,谁告诉你“分辨率太高就假了”的?
不说6位半的表,因为你没见过,就说常用的4位半的万用表吧,难道是假的?

网友E:
老T叔的见解真精屁

嘿嘿

网友D:
哈哈,精屁,真精屁!

网友F:
2楼一针见血

网友C:
分辨率与精度相比高太多的话,不是很假的吗?

一般3位半数字表直流档精度在千分之五左右。3位半表1/2000相当于万分之五的分辨率。分辨率/精度大约等于10。
分辨率要高于精度,但是不能高太多,否则就太“假”。
而且分辨率越高,电路越难做,否则数字跳动厉害,想做“假”也做不来。

11bit的A/D是不能做1/2000的1999表头的。做1999表头理论上至少要4096的A/D,实际上要更高一些。因为仪表都要做些“假”,否则会出现数字不连续跳、乱跳的现象。

以上是我的浅见,未必正确。希望坛子里一直搞仪表的同志站出来斧正一下。

网友G:
数字万用表的AD变换与普通的AD片

的转换方式不一样,是8421码 逐次逼近 转换速度很慢,只有几十次/秒。(可以参考14433片子)转换后直接输出BCD码,所以每 满位的10进位 都要进行4次比较,最高位是1或0只需1次比较,速度快。并且只占了 1个 BIT 。剩下其他 3 个BIT 可以用来放符号和溢出标志。

网友D:
LS错矣,数字万用表的AD一般是双积分的,转换速度几次/秒

网友H:
呵呵,对呀,双积分形的,所以很慢

即使跳字每秒也就那么一到二次,所以感觉很稳定,我用带AD的MCU做过一个放在设备上的,开始那叫做跳得厉害,后来采用多次采样平均,就好了。

楼主:
半位来自于符号

由于有个“-”作为符号,所以其右边的笔画“|”不用就浪费了。

网友A:
因人设事,那为死马还有几划不用了呢?晕

网友I:
我见过用fs9821做万用表得

网友J:
xwj

国产的4位半,精度还真不如Fluke的三位半。经常用34401A校对手持表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