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现象:装了raid0后不管怎么重启、非法关机都不会磁盘扫

楼主(2007-08-18):
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复制文件的时候,突然拔掉电源,再启动看它要不要扫描?

网友B:
不知道

可能是raid0的特性吧

楼主:
多了,就是不会磁盘扫描,而且手动扫描也扫不出问题

这个问题奇怪很久了
实在是不明白

网友A:
我的电脑以前(那时还装的2K)也这样,不过没装这个

好象开始是电源里面的启用休眠支持变成灰色的了,我就想办法弄回来,去注册表里改了一通,
结果就变成这样了,怎么非法关机都不会提示扫描硬盘.这倒好,省了不少事,就怕哪天数据突然就蹦了...

楼主:
肯定不是系统的问题,另外挂了个IDE硬盘会扫描的,而且

Windows下对磁盘选择扫描,提示“使用中,下次重启扫描”时也会扫描的

网友C:
都玩raid0了

多装一个盘备份就是的

网友D:
不是备份

raid0是提高性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