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08-20):
(无正文)

网友A:
貌似led屏的驱动板

如果是那么这个芯片,就是4953之类的芯片,由两个mosfet 组成

楼主:
gunaaaa说对了,这个就是LED屏的驱动板

网友B:
楼主pcb都有怎么没有原理图?

网友C:
抄板,或者拿到的是GERBER……

楼主:
我是直接画的

这个很简单的,所以我就没画原理图了

网友D:
唉,自己说简单还要问。。。

真是自己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