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设备电池使用寿命和效率

楼主(2007-08-20):
  我现在有一个产品,在正常工作的时候测得消耗电流是80MA。电压是3V电池升到9V的。不用升压时用外部9V供电只用12MA就可以工作了,那么请各位师长看看,这个电池能用多久(2。2V时)。这个设备的效率又是多少呢?有没有什么好的工式可以计算啊。谢谢

网友A:
什么电池?碳性,碱性,几号的?晕

网友B:
升压效率太低了,建议选用合适的电荷泵……

网友C:
升压电路效率=12*3/80=45% 能用多久拿个时钟测一下就知道

楼主:

是小7号电池。碳性的

网友A:
电池建议用碱牲的

做电池供电的设备时,总想知道电池能撑多长时间,而一般干电池是不提供安时数这个容量参数的,一个偶然机会让俺见到这份资料,不敢独享.下面还有一些特性曲线,也是很少见的.描述了不同负载下,每天不同的使用时间下的特性.对实际设计是很具参考价值的.

劲量5号电池资料.pdf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2/2007228175546902.pdf
劲量7号电池资料.pdf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2/200722817577119.pdf

有了这些基本数据,设计时心里就有底了
全部规格资料在这里→   http://data.energizer.com/AsiaPacific/AsiaPacific_Datasheets.aspx

点下面带下划的可单独下载

Product Datasheets - Asia Pacific Alkaline - MAX
E90
E91
E92
E93
E95

Alkaline - e2
X91
X92
X22

Alkaline - Value
A91
A92
A93
A95
A522

Lithium - e2
L91
L92
Lithium - Photo
CR2
2CR5
CRV3

Zinc Air
AC10E
AC13E
AC312E
AC675E

Zinc Air - HH
E10HH
E13HH
E312HH
E675HH
Rechargeable - NiMH
NH15-2000
NH15-2500
NH15-2650
NH12-700
NH12-900
NH12-1000
NH22-175
NH35-2500
NH50-2500
RE12-700
RE15-2000

Chargers
CH15MN
CH1HR
CH2PC
CHDC
CHFCV
CHM4AA
CHVC

网友D:
LS有给劲量做广告之嫌:)

据说南孚的特征也不错,,,,,起码也是半拉国产的-------虽然给吉列贡献了一半利润。。。。。。

网友A:
你能找到第二家列出电池安时数资料的吗?哈哈,晕

楼主:
看看怎样

其实做不做广告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用上去效果好就行了。我现在效率已调到62%。应当可以了,两个电池也可以用13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