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放大电路,运放TLC4502,为什么输入信号为0,输出端有方

楼主(2007-08-20):
比例放大电路,运放TLC4502,为什么输入信号为0,输出端有一几百HZ的方波出现?
例图如下:
为什么当输入端信号为0的时候输出端有一几百HZ的方波(峰值=电源5V,谷值=0),当加上输入信号的时候,放大一定倍数,输出是正常的呢?
原因出在哪里呢?希望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同感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掉,电路连接也没有问题,但是输出就是很奇怪

网友B:
输入为零,是接地吗

如果是,怪了

网友C:
1、负反馈过小,放大倍数过大,2、+端需加一电阻到地

网友D(2012-08-09):
我也想知道

网友E(2014-04-21):
为何看不到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