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低级问题,8W,8欧姆的喇叭用几瓦的功放

楼主(2007-08-21):
来推,效果好!

网友A:
严格说,多少W的扬声器就该用多少W的功放来推,只是

    只是对于功放而言,线性区不是在整个功率输出范围内,品质越差、档次越低的功放线性区越小,一般而言这个区间是在满功率的20%-70%之间,所以通常选功放要比扬声器的功率更大一些,以保证较大音量时的失真度不至于明显增加,动态特性也更好。不过功放功率也不宜过大,否则扬声器有烧毁的风险,并且在音量较大时扬声器纸盆会因碰边而造成明显失真,所以普通功放一般选2倍扬声器功率,优质功放则可以更小些。
    另外注意,功放的功率标注有多种方法,前面提到的功率指“最大不失真功率”,这是最严谨的标注法,而不少功放为夸大参数,往往标注按U×U/R得出的极限功率,甚至标注所谓的“音乐功率”(“音乐功率”是1970S流行起来的一种超级夸张标注,其值可以是极限功率的10倍,毫无理性的科学依据),用这些不切实际的功率标注来配合扬声器会造成“小马拉大车”的结果。还要注意的是,现在音响用大功率扬声器因普遍国产化,因价格竞争,虚标功率的现象也很严重,在市场上很常见,超标标注会达数倍,所以严格说,只有掌握理论(不用高深,中学电子程度)并多观察、比对,积累足够的经验才好应付如今“复杂”的局面。
    呵呵,可能说的太多、太细,有用与否得看楼主的需求层次了。

网友B:
20W够了

怎么算的啊

网友C:
以二者的额定功率欧配比较科学

前题是:二者功率标定要客观、真实。

网友D:
功放和喇叭,现在胡标乱标的多。

 chunyang 形容得好,“超级夸张”。

网友E:
现在的功放,夸大10倍很平常.

20W的说300W都不足为奇.超级夸张...

网友F:
PMPO功率,是音乐峰值功率,

其商业炒作大于实际意义!

网友G:
耳朵验货……反正肯定可以试机的^_^

网友E:
有位工友说过“音响、音响,响就得了!”

劳动人民语言的贴切性立杆见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