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线对讲问题

楼主(2007-08-22):
请教一下各师傅,如果我想用两部电话机进行对讲(不经过任何电信网络),中间该加些什么线路,越简单越好,谢谢!

网友A:
买个小交换机吧.

网友B:
楼主是不是在常青藤发过?

买小交换机还要拨号的。直接买对讲电话就行了

楼主:
谢谢二位,我是在做监控,不需要铃声,只要实时能对讲.

网友C:
如果想自己做,可以

拿两个电话,线接一起然后将两个电话改装一下:在每一个电话里加对方摘机检测(当对方摘机,自动摘机)电路,在电话线上加上12V以上48V以上的电压即可,说明:摘机也可以是按按键什么的,只要能实现电话机摘机的功能即可

不过好像还得有铃声,否则使用起来很麻烦

网友D:
hehe

对着 空气 吼吧    便宜!!!!!!1

网友E:
做个恒流源,电话不用任何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