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ultisim 2001怎样才能测出信号频率

楼主(2007-08-23):
用了很久了一直不知道怎样测电路输出信号的频率,比如有时候仿真的电路自激了相看一下频率不知道用什么测,如那位楼主知道请用画面贴出来本人感激不尽!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

楼主:
多谢maychang大哥回复!

我试过了,那个只能测到波形和幅度,测不出来频率!

网友A:
唉!

横轴有扫描速度的,每格多少us,看看占几格就行。
别指望有个窗口,数字显示告诉你频率多少。

楼主:
回复maychang大哥!

我刚刚数了一下不好数,这个软件没有测频率的工具吗?

网友B:
俺一直不是太放心直接显示的,关键的总喜欢数格子,哈

因为对示波器到底是如何测频率的不是太了解,所以数格子更可靠,嘿嘿^_^

网友A:
回楼主

楼上的经验值得学习。
数格子最可靠,注意我没说最准确。

楼主:
回楼上

关键是那上面没有显示频率的,感觉数格子有点不准确.

楼主:
如1K的信号一看就知道560Hz就不好数了

感觉还是有数字显示好点除非对它所测出来的频率比较怀疑!

网友A:
想准确一些

利用示波器窗口上的游标读出时间。

楼主:
太感谢maychang大哥了!

又学了一招!也多谢各位,看来我真的是太笨了!

网友B:
嘿……居然得到了Mr. Maychang的肯定

这下可以炫耀一下啦,哈哈^_^

网友C(2012-06-02):
谁知道怎么调节示波器的扫描频率啊?在multisim中信号源频率大一点示波器显示就失真了,,

网友D(2014-09-24):
我还是没看懂啊,到底怎么看频率??

网友E:
回14楼“我还是没看懂啊,到底怎么看频率??”

示波器数格算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