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是内部基准

楼主(2007-08-23):
我们老板问我一句LTC1293是内部基准?请教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A:
AD自带基准电压,一般是固定的。

如果自带基准电压不满足系统设计要求,可以外接,AD芯片上一般都有接基准电压管脚

网友B:
内部基准当然是芯片基准电压是芯片内部提供的

但是一般都是外部另接基准源maxim TI的基准都很好用

楼主:
如果内部有基准的话, 我外部只要提供芯片的电源就可以了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