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能够有效降低直流有刷电机的干扰啊?

楼主(2007-08-23):
(无正文)

网友A:
在电机的端子上并电容

网友B:
问楼上的

并在电机两端的电容容量该怎么计算,或者有什么依据?

网友A:
不知道

反正看到遥控汽车上的小电机上都并个104电容,具体值自己实验吧。有条件用示波器看看干扰频率是多大。如果电源是隔离的,应该还是屏蔽的问题。放大器,信号引线均要单独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