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控制电路

楼主(2007-08-24):
各位老师:有没哪个IC可以在它的输入端加与不加脉冲信号,能让它输出有跳变,比如当有脉冲输入时,输出为“1”,没有脉冲输入时,输出为“0”,相反也行,越便宜越好。谢谢!

网友A:
74HC123

网友B:
楼主说得太不清楚

“当有脉冲输入时,输出为“1”,没有脉冲输入时,输出为“0””
什么电路都不用,就是这个结果。

估计楼主想说的是:输入为连续的多个窄脉冲,输出为“1”,输入没有脉冲,输出为“0”。

网友C:
什么都不用加,输出等于输入,成本为0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maychang老师说的对,是有一窜脉冲(频率不定的标准脉冲)输入时,输出为“1”,没有脉冲输入时,输出则为“0”,谢谢几位老师!!!

网友C:
用个D触发器

网友B:
要求不是很高(允许脉冲串停止后高电平存在一段时间)的话,用峰值检波电路,或者按照 一级菜鸟 的建议,用单稳态电路。
要求比较高,用采样保持电路。

楼主:
谢谢6楼大哥,我的数电没学好,能提示一下具体型号吗?

网友D:
就是单稳态了,可以用555做,也可以用4047、4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