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点对点传文件?

楼主(2007-08-24):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知道双方的IP地址,可以用netmeeting或超级终端来实现

不过,我只用过netmeeting

网友B:
我一般是开FTP,主要是可以断线续传

当然,你要会设置路由器的端口映射,不然外网是访问不到内网的

PS:
超级终端肯定不能传文件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

主要是用QQ传不能断点传,一断线的话又要重新来过,后来用BT,让对方做个BT种子文件,发过来,传了一个晚上.

网友C:
晕。。。可以用飞鸽传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