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深入解刨过uC/OS-II,有句话不明白。

楼主(2007-08-25):
实时内核的性能不应该以每秒钟能做多少次任务切换来评价?我认为是任务切换的次数来评价,哪位大剑客讲解一下,记的以前有很多人LINUX内核都很熟,操作系统这点基本知识不成问题吧,望指教。

网友A:
没弄过操作系统,也没了解过

但是从字面的意思“实时内核”来看,性能应该以对事件的响应及处理速度来衡量,就是“实时”,实时只是在一定条件下讲才是实时的,实际上真正实时的系统是不存在的,只是不同的系统对事件响应的时延不同,当时延对小到可以忽略的时候就认为是实时了

网友B:
看过不多

实时内核主要的要求是任务响应的时间确定,还有就是响应和任务切换的时间尽量的小。
ucos是非抢占的,而实时内核可以是抢占的,任务切换次数应该不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