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L4425问题做无刷无感直流马达的老师请进来

楼主(2007-08-26):
小弟刚刚接手一个无感无刷三相直流马达的案子,发现大马达的转速上不去。而用光驱或者硬盘的小马达没有问题调速正常速度可以上到8000/分钟。大马达不知道是因为电流太大的原因还是别的--启动大约在5A左右,转速总是在2000转/分钟,电流停在1.5A调不上去??我用示波器看A,B,C三相的PWM信号只有在2000转/分钟的时候波形比较清楚没有干扰的波形在里面。当低过,或者高过这个速度PWM控制信号脚出来的信号不管上弦还是下弦都夹着一些不明的波形频率约在25KHz左右好像是PWM振荡器的频率。导致在超过2000转的时候换向的频率在上升PWM不够电流将大马达的速度加上去导致马达停止转动了。
下面附上原理图。
小弟不才请老师们多多赐教!!!!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2601045111.pdf

网友A:
上管用错了吧,得用PMOS

楼主:
回复楼上

因为上管PMOS很难在市场上找到,所以我把它改成了NMOS。但是我也看到ML4425的应用说明上也有是全用NMOS管的只不过它用的是IC做电平转换。如果是上臂的管子用的法有问题为什么用小马达它工作正常呢?大马达在其它的驱动线路上也没有问题转速也可以上去。唉!今天准备到电子市场上再找PMOS管回来试验。谢谢楼上的老师!
欢迎大家继续帮我解难,谢谢了!

网友A:
大马达阻抗低,上管GS间电压不够高,自然不行

这个耐压值的PMOS很容易买的

网友B:
还是用PMOS管吧

是呀,STP75NF75要达到标称的Ron,Vgs电压要达到10V呢!另外做自举驱动不合算,还是用PMOS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