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容的作用

楼主(2007-08-26):
在书上看到这样一部分电路图,如下图,对其中C1的作用不明白,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A:
不知道

猜不过100P

网友B:
低通滤波

楼主:
RE

如果是滤波,那为什么不将另一端接在地上而要接在E极,两者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C:
C1的另一端接在地上和接在E极

低通滤波的频率特性很不相同。接在晶体管发射极时,衰减3db频率比接到地高得多。大致上相差三极管的增益那么多倍。

网友D:
交流负反馈到E极。

频率越高负反馈越强。

网友E:
5楼6楼说的有冲突了....

网友F:
米勒效应?

网友G:
我觉得5,6楼两位都说的有道理

但是我又没能力去分析并说清楚它,希望他们能进一步解说下,这样接法的电路对我而言倒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H:
做了以下仿真,也没得出什么结论,看起来像是低通

有没有电路的具体参数?

网友G:
米勒效应?

对于米勒效应应该是主要指基极和集电极之间的电容引起的高频截止现象吧,和这个电容有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