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的小问题,我忘了

楼主(2007-08-27):
以前做过的,我忘了  - -
题目:要验证一pc串口的好坏
用一根串口线(2,3pin交换的双机互连的)连到一个串口好的机器上
用串口调试助手怎么弄得?
我忘了。。。

网友A:
很简单,直接将一台电脑的2,3连接,然后自发自收就行了

楼主:
不好意思,发快了

果然简单
谢谢蛋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