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14AH和20AH的里电池体积大概多大

楼主(2007-08-27):
我看了下相同规格的蓄电池,是15*10*10(cm),4Kg  太笨重了

不知道里电池有多大,最好推荐下更小体积的电池,谢谢

网友A:
估计大概只有拳头大小,但是这东西贵啊

对了,还有电压。上面说的是3.6V的。

楼主:
computer00

这种电池价格大概多少一个,有具体的数据手册或厂家网页介绍吗?

我找了半天都没什么进展,只有介绍没有具体数据

网友A:
这个...我也不清楚哦...等其它人来看看吧。

网友B:
00大概是拳王贝里的拳头吧,哈哈

光有AH,没有电压不好说哦

网友C:
你去賽格逛逛吧

网友A:
差不多吧,你想一块1A.h的手机电池才那么点大...

网友D:
大概可以这么估算

体积:锂电池比容量是铅酸蓄电池的3-4倍,故同等电压及容量下,体积约为铅酸蓄电池的25-33%;
价格:锂电池价格约12-20元/AH/3.6V

楼主:
根据dividli88的估算

里电池确实比较贵,3块20AH/3.6V的就要1200RM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