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

楼主(2007-08-28):
我想采集220交流电供单片机识辨,我用的是PIC单片机,它里面有模数转换器,但识辨电压范围为0-5V.所以请问有没有好的办法将220交流电变成0-5V的交流电,谢谢.(我们现在用的是变压器,但体积大,重量重.有没有比较小和轻的型号)

网友A:
用交流互感器

有电压和电流型两种。

网友B:
电压可以用变压器,电流用电流互感器

网友C:
用0.5W的变压器,体积相当小。

网友D:
具体是采集什么?

具体是采集什么?电压变量还是有/无电检测?光偶可以么?

楼主:
回复各位

谢谢各位的建议,我们采集的是电流电压变量,不是检测.现在正考虑用光藕做,不过要找到线性度合适的光藕比较难.

网友D:
似乎是做电能表的.

......

网友E(2009-03-26):
我们是需要检测有无电流即可,有好的方法吗?

我和楼主的问题差不多,

不过我们只需要检测220V是否有电流输出即可,真正的目的是希望了解负载是否开机并工作着。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