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保险丝老是烧坏?

楼主(2007-08-28):
开关电源的保险丝老是烧坏?是电压大引起压敏电阻释放大电流重而保险丝烧坏?还是保险丝上的电压太大?而引起保险丝烧坏?怎么解决呢?换大的保险丝?换大的压敏电阻?请各位出出注意?谢谢!

网友A:
开机的浪涌点六大了

网友B:
要看是什么时候烧断的

如果是开机烧断,应该换用延迟型保险丝,不能通过盲目增大保险丝规格来避免。如果是在工作中烧毁,但换保险后一切正常,则是规格小了,要换大一点的。

网友C:
开关电源的保险

一般是要看两个参数,1、In额定电流,2、I2t热容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