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晶振的参数如何看

楼主(2007-08-28):
上面标着455E,老板就说是455k,
对吗?谢谢!

网友A:
恩。老板说的一般是不会错的。即使上面没写455,也通常不

除非他不小心拿错了。

网友B:
E是指陶瓷材料

网友C:
那不叫陶瓷晶振,叫陶瓷振子

还有陶瓷滤波器也是这么标的,这本来是专用于收音机中频的,常见有455和465两种,单位都是KHz。因为是专用器件,所以都是简化标注的。

楼主:
可是不起振

不知一般要配多大的电容

网友D:
455E

我们是做晶振陶振的,455E的频率确实就是455KHz,还有常用的有450KHz465KHz等等

网友E:
在2051中455的陶瓷振子要配100p以上的电容,要不不起振

网友C:
频率越低,需要的电容量越大

但多少合适要看MCU的手册。

网友B:
晶振也好,陶振也好

晶振也好,陶振也好都有一个CL值,这是由器件本身的特性决定的,振子外接的电容,要与CL值相符,才会谐振在标称频率上。

网友F(2013-12-10):
最近用89C4051用24M陶振两分别接了30P到地,发现只有7M多点。不知道怎么会事?

网友G:
你是不是分频了,或者你买的晶振是假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最近用89C4051用24M陶振两分别接了30P到地,发现只有7M多点。不知道怎么会事? ...

你是不是分频了,或者你买的晶振是假的

网友F:
去掉匹配电容,不换陶振,再用示波器测试就为24M,第一次发现这么怪地问题。89C4051的手册里没有预分频,就算有也是软件去设置的,怎么硬件会影响频率,真是怪事?还是因为加电容后频率变调超过IC的需求频率,也不合理,所以不知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