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的电源电压和输出电压有什么关系?

楼主(2007-08-28):
是不是这种关系只能靠做实验来衡量?
看资料上说,op177电源电压+-15V,输出也只能达到14V
现在希望输出能够达到15V,不知道用什么芯片好使?

网友A:
re

1。datasheet的共模电压有关。
2。用轨到轨的运放

网友B:
输出电压摆幅总比电源电压范围小

要使输出摆幅达到+/-15V,用OP177就行,电源电压提高到+/-17V以上,最好+/-18V。

网友C:
运算放大器的内部也是晶体管组成

当然有管压降了,maychang说的正确。轨对轨输出的运放输出级经改进可以接近电源电压,但仍有零点几伏的压降。

网友D:
两大高手把该说的都说了.

我路过顶一下.

网友E:
用轨到轨吧,最接近电源电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