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过温度继电器的进来看看

楼主(2007-08-29):
来自 2楼

网友A:
参 考 一 下

JUC-2M型微型温度继电器

一、用途    JUC-2M型微型温度继电器为接触感应式温度继电器,可供雷达及电机设备中作保护和温度控制之用。
二、使用条件相对湿度:
大气压力:
恒加速度:
工作位置:
三、主要技术特性1、触点形式:1D,1H
2、额定负载:
品种1:阻性27VDC,0.5A
品种2:阻性220VAC,0.5A
3、绝缘电阻:常温常湿:100MΩ
             高湿:2MΩ
4、介质耐压:正常条件:500V
             低气压下:200V
四、规格数据表
温度范围触点动作
温度误差
触点回复
温度范围
测试方法(室温20°C)
升温速度
(°C/分)
下降速度
(°C/分)
±10C°C
15-85°C
90-110°C
115-130°C
±5°C≤15°C4-6°C2-3°C
4-6°C
≤20°C2-4°C
五、外形
六、安装尺寸

江苏省武进市继电器厂

JZC21-FC
JQX-13F5A(LY2-LY4)
JQX-14FC
JQX-118F
JQX-15F
JQX-30F
JQX-18F
JQX80F
J137-F
JUC-1
JRC-21F
JQX4143
JZC-6F(4098)
JZC-22F(4123)
JQX4141
JQC-137
JQW1
JQW2

   JUC-1F
型号
Type
单位
Unit
JUC-1F
名称
Name
-小型温度继电器
产品外观
Products appearance
-
外形尺寸长×宽×高
Outline dimension(L×W×H)
mm5
特点
Characteristic
-体积小,温度保护

触点
Contact
形式
Contact forms
-1H,1D,1Z(1A,1B,1C)

负载
Rated load
-
1H :28VDC/1.5A 220VAC/1A

接触电阻
Contact resistance
≤50

材料
Material
-银合金
Silver Alloy
线圈电压
Coil nominal voltage

直流
Directcurrent
VDC

交流
Intercourse
VAC-

线圈功率
Coil nominal power
直流
Direct current
W

交流
Intercourse
VA-
恢复温度
Pick-up
-60
断开温度
Drop-out voltage
-80
触点
Contact
开路触点间
Between the contacts of open circuit
VAC1500
触点线圈间
Inside the coil of contact
VAC1500
环境温度
Ambient temperature
-55~+85
绝缘电阻
Insulation resistance
寿命
Life
机械
Mechanical

Singular
1×107
电气
Electrical

Singular
1×105
安装孔位图
Installation hole position Fig
mm
引出端形式
Outle terminal form
-接线式
Printed board type

地址:江苏省武进市湖塘街188号
The factory address: The lake pool street No. 188 of the Wujin of Jiangsu Province.
电话(Tel)0086-519-65516306551380
传真(Fax):0086-519-6553415   邮编(P.C.213161
法人代表(Legal Representative): 邓兴华(XINGHUA DENG

网友B:
100%肯定有,同时具有常开、常闭触点的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