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线路上两点电压相差0.3V,用什么样的器件在

楼主(2007-08-29):
(无正文)

网友A:
电流不大的话,用MOSFET

楼主:
??

哦,我才记起来还有MOSFET这东西,
其他人还有推荐吗?
多谢 qjy_dali。

网友B:
电流不大的话,可以用模拟开关

不过要是只有这两点需要连接,用MOS管已经是最简单的办法了,而且可以准许大电流,MOS管并非只有在电流不大时才能用,相反,大电流都是准许的。

网友C:
交流的话用电容耦合。。。

楼主:
感谢

多谢各位,我决定用MOSF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