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想法,请大家指点指点!!!!!!

楼主(2007-08-29):
(无正文)

网友A:
有这样的多路开关

可以手动选择接到哪个机器上。

楼主:
这位大虾

能否说清楚点阿
你这样说,我不明白阿
我要实际做的

网友A:
就是手动的旋转开关

转到左边,把某台PC机显示器接口的线统统接到显示器上,转到右边,把另一台PC机显示器接口的线统统接到显示器上。

网友B:
有机械的,还有电的

网友C:
那不简单吗,显示器的线头从这个主机换到另一台主机

楼主:
4楼大虾

说的啥意思嘛,

楼主:
6楼大虾

机械的怎么弄?
电的怎么弄?

网友D:
就这么几根线,用继电器触点切换最省事

网友E:
就像风扇的换档一样,

看人家网吧里是怎么做的就知道了,一套键盘鼠标显示器,要控制五六台主机.

网友F:
楼主没有见过这个东西

你们怎么说,楼主还是不清楚
去电脑市场里去转下就能找到,深圳赛格是见过。。
如果不是做产品,只是做一个公司用,还是买别人现成的吧

楼主:
谢谢大虾们的建议阿

     周末去市场转转,看看到底怎么弄得!
     大家的力量是无穷的

楼主:
我看到了好多这方面的设备

两台主机共享一台显示器和一套键盘,鼠标的设备就要599元呢
好贵啊

网友G:
现在的显示器不是都有2个接口吗?全统的和DVI的。

一台主机用1个应该可以吧。

网友H:
这样的东西好象机房用的比较多!

这样的东西好象机房用的比较多!多台服务器,连接一个显示器键盘及鼠标.

网友I:
就是"多主机切换器",很常用的东西,很容易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