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431???

楼主(2007-08-29):
我今天接了一个稳压电路,5v经10k电阻与T431的1,3引脚相联,2接地。为什么在1(3)脚测的电压为2.44v,而不是2.5左右?T431不是1%的精度啊!

网友A:
要看你的后缀

TL431的后缀不同,精度也不同。。
比如
TL431ACLP是1%
TL431BCLP是0.4%,
TL431CLP是2.2%

网友B: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

与之串联的10k电阻偏大,进入阴极的电流需要1mA以上

网友C:
基本如此

初始精度+最小工作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