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RF401/403,XE1201,TRF6900价格大约是多少

楼主(2007-08-30):
请教nRF401/403,XE1201,TRF6900分别的价格大约是多少?

网友A:
401系列早停产了

如果你非要用,我可以给你搞点存货
嘿嘿

网友B:
这几个型号都停产了,干吗要找过时的器件呢?

楼主:
那现在比较便宜的无线传输模块有什么?

推荐一下

网友C:
路过看看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