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失控是怎么回事?有什么解決辦法

楼主(2007-08-30):
我用的可控硅是BT137-600E

网友A:
这要看你的“失控”是什么意思了

触发导致和线路导致的原理及处理方法可是大相径庭的。

网友B:
说清楚些

是不是RC保护取值大,负载很小造成的

网友C:
找关于三象限可控硅和四象限可控硅的原理

以及区别,好像和第四象限触发有关,不记得了。

网友D:
哈哈,可控硅失控了就叫失控硅呗……

网友E:
最可怕的是热失控。

网友F:
可控硅失控

负载电路有大电感 这样在你供电电压变负的时候由于大电感的放电,可控硅仍有正向电流流过 加到可控硅上的电压仍然是正的(虽然此时供电电压已经是负的)这样可控硅就关不断 失控了

网友F:
解决方法

和可控硅并联二极管

网友G:
可控硅失控

是关不断还是开不起

网友H:
呵呵

1触发象限不对
2电流电压不同相
3干扰

网友I:
看看吸收回路

楼主:
6樓說對了,現在我的問題就是熱失控

网友J:
加大的散热片

有条件的加大的散热片
没条件的泼点凉水,呵呵。

网友K:
什么现象?

网友L:
13楼: 说的没错

有条件的加大的散热片

也可以强行风冷(加个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