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 买个大容量锂电会比轻,不过有可能是个不定时炸*...

楼主(2007-08-30):
小弟想用锂电作电源为电子产品充电(包括MP3,MP4,手机,数码产品,等等等等)输入电压是3.6-4.2,要求据有自动识别功能,即跟 据接入的设备的电压 自动调节输出电压而不能把设备充坏或烧 毁。比如接入一个手机电压 要求是3.8-4.2,此电路就会自动适应。而我接入的是一个6V的设备,这样就自动调节成适应6V的电压 。要求输出电压 范围 在3.5V---9V,输出电压 是5V时 电流要保证为500毫安(中国手机充电接口标准 中这样规定的),也就是通过一个合理低功耗 的电路,将电子产品用USB接口线接在本设备上就可以实现移动为手机充电的目地。QQ:47144691  MSN:xiaozhu0913@msn.com

网友A:
呵呵,做不到的。

“要求据有自动识别功能,即跟 据接入的设备的电压 自动调节输出电压而不能把设备充坏或烧 毁。”

网友B:
楼主这样的标题恐怕没有人愿意帮你

建议楼主先去看看各个设备的外接充电电源和设备对充电电源的要求,以及设备的充电原理,然后再问问题

网友C:
先做人,再做事

这种口气和态度,会也不鸟你

网友D:
"万能充电器!,"自动识别?不太可能.

两种待充设备的电池电压都降到3V的,你如何判断设备的正常工作电压是多少?再说各种电池的充电参数也不一样。LZ想当然了。
如果人为判断就简单多了。电流大小、限流都不是问题。
建议LZ换个标题再来。

网友E:
要自动识别待充电器的充电参数

要自动识别待充电器的充电参数,必须该电器提供硬件接口和通讯协议以"告知"充电器自己的充电参数
或者充电器本身具备图象识别功能,能"看到"并"看懂"待充电器可能印刷在任何部位的充电参数说明......

网友F:
楼主好像是采购上的口气

“我们的要求很高的,没有能力的就不用过来的”

网友C:
没有财力就不要过来了

我要求回扣很高的

网友G:
这年头,问人家问题,还出口伤人

我想楼主不会进来了,如果楼主有实力,就用不着来这,如果没实力,按自己的意思也不应该进来。

网友H:
此贴标题违背构建和谐目标,建议删除

网友I:
楞头鹰,挨砖了吧,学乖点哦

网友J:
还真想一网打天下!!!!!!!!!!

网友I:
哈哈,LZ终于有认识了,还是好同志哦

你的要求其实做个恒流源就能实现了,无论负载大小,电流不超过500mA.
但这种刻意求全并不讨巧.
手机电池板没有一个统一标准,接插件也五花八门,你想一个样式包揽全部不大现实.
万能充电器外面有很多,电极正负,开档尺寸都要用户自已去鼓捣,多弄一个电压换档开关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网友K:
很简单的小玩意

    首先要清楚一点,如果是充电,自动电压适应是小菜一碟,但如果是负载的工作电压自动适应,在没有辅助手段时是无法实现的。
    自动充电电压控制很简单,用恒流源冲击一下,然后检测残余电压,这样可以自动区分出各种不同电压和类型的蓄电池,然后选择合适的充电曲线即可,中间对端电压、充电电流和电池温度进行监控并自动调整充电曲线,这个方案是目前市场上顶级充电器的方案,进口高端充电器基本上是这个结构。当然,只简单用个恒流源也行,配合定时器或电压比较器就是所谓的“国产高档货”了。
    请求帮助要有请求帮助的态度,学习首先是心态问题,“高手”之所以是高手,不是因为高手掌握了什么神奇的技巧或绝招才高,而是高手知道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和步骤去处理、研究和解决实际项目中的细节而已。

网友L:
chunyang 说的是直接对电池的充电

搂主说的是产品,而产品一般都自带充电电路,外部只要加个充电电压就可以
了,对于用单只的锂电设备,通常用5V的电源适配器充电。

网友M:
老婆的mp4看电影也就4个小时,

为讨好老婆,买了一6v铅电池,加个5v的LDO,连到usb数据线上,能连续看3,4天不充电。就是电池7,8斤,背着有点沉。

网友C:
楼上,你真是猛人啊

嘿嘿
还不如给你老婆买个笔记本了

网友M:
靠,你不知道,笔记本也有,

看电影就2个多小时,要是做个能看3,4天的电源不得100多斤啊。

网友N:


楼主:
15楼的,朋友,你QQ MSN可以加一下吗,十分感谢,

楼主:
因为前些天被自称高手的一个人骗了,语言上请大家谅解

网友M:
不是所有的都好用哦,

弄不好会有危险的,细想想。也不像15楼说的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