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系统和3.3V系统之间可以直接串口通信吗??

楼主(2007-08-30):
(无正文)

网友A:
要是我就这样试试看:

3.3V TX-------------->5V RX
3.3V RX<--电阻分压----5V TX

网友B:
取决与高压侧的IO类型

弱上拉的可以直连,强上拉的必须进行电平转换,当然,最简单的电平转换就是用电阻了。

楼主:
re

不知道用光耦做隔离来实现电平转换,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B:
当然可以

只是仅为电平转换就用光藕太不合算,一般是在需隔离的场合下才用,必要时顺便电平转换一下而已。

楼主:
那请问楼上大侠

那用什么方法做电平转换呢??先不考虑成本,只要可靠就行

网友C:
可以使用OC输出方式的门电路加上拉,很容易做到,如7406

网友D(2007-10-11):
就用2楼的办法,极好!

网友E:
5V 系统如果兼容 TTL 电平就可以直接接受 3.3V 系统的输出

3.3V 系统如果能承受 5V (5V tolerant)电压,也可以不分压直接接受 5V 系统输出

网友F:
同意2楼

我前段时间也作了个串口通信,状况和楼主一样,5V那边直接连,3。3V这边RXD加了个分压电阻分成2。5V,试了肯定没问题

网友G:
用74LS(HC)07转换电平

06是反向器,用于通讯不是很好

网友H:
为了保险加两个三极管嘛

网友I:
需要电平转换

网友J:
加个三极管

加个三极管就解决了,便宜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