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100V直流电压的模块吧,电流小于1mA

楼主(2007-08-30):
就是能做个电压参考源用,要求电压在直流100V,基本稳定即可。有没有现成的模块呢?

直接用变压器整流也是一个办法,但是还是想用现成的模块为好。

网友A:
参考一下

2KHz方波可用555电路产生,电感用Φ8工字磁芯绕.DW1换成100v的即可.

网友B:
tyw,Boost电路不可能直接从4.5V升到100V的

Q值要求太高

应该使用变压器

网友A:
这是俺设计的脉冲治疗仪里用的

网友C:
单片机

http://jpkc.szpt.edu.cn/dpj/csf/zhangyf/02.csf

网友A:
哈哈,打打工的拉,混口饭吃而己

你以为人人都能造飞机的吗
不过几年前就不干了,现在在做感应卡电控门锁,有钱人的钱比较好赚

网友D:
2楼的图可行,我搞过的

我曾经直接从3V升到450V,用来老化电容用,电流0.1mA左右.

负载电流小,电感量小,占空比大,开关管耐压高,就能获得高电压.

楼主:
如果电压要求精确可调的话怎么办?

现在的实际需求是电压连续可调,我想用2楼的电路生成100V直流,然后用电压反馈,单片机控制一个高压三极管的导通的占空比,再加上滤波,是不是就可以做出一个连续可调的电压源?

网友D:
那个图电感量太大

如果你发现电压升不上去,就减电感量

网友E:
那个电感

分布电容极重要,线圈的绕法非常讲究。
电视机的高压包的绕法就可以看出来。

楼主开始时可没有说什么连续可调,更没有说精确可调。说的是“基本稳定即可”。

网友D:
这是一个变态的BOOST电路

由于BOOST电路中,Uo=Ui/(1-D),要得到很高的变比,就要求占空比很大,这里要求大于0.95,这显然不现实。

因此,可用较小的点空比,较小的电感量,跟据每周期电感的能量变换量来计算。

网友F:
上不去吧,效率也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