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的问题

楼主(2007-08-30):
请问各位高手,有谁知道AD202隔离放大器的调零怎么调,现在我的输入未接,且Vi(1、2脚,差分信号)为0mV,但是输出(37、38脚)却有5.4mV,请问在输入为0时,如何把输出也调到0。

网友A:
这里才是你家哦

AD202KN放大器及其应用

2007-4-17 13:50:21       北京安富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阅读( 336)次

关键词:隔离放大器 变压器耦合 AD202KN
北极星电力技术网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纪宗南

    摘  要:AD202是一种二端变压器耦合的隔离放大器,它能实现对输入和输出的隔离。文中主要介绍它的特点和实际应用电路。
    关键词:隔离放大器 调制器 解调器 AD202
1. 概述
  AD202/AD204是一种变压器耦合、微型封装的精密隔离放大器。它通过片内变压器耦合,对信号的输入和输出进行电气隔离。片内的直流电压变换电路能为输入级、外部传感器和信号处理电路提供±7.5V/2mA的隔离电源,从而优化了外围电路的设计,提高了芯片的性价比。
  AD202和AD204的内部结构基本相同,仅是某些电气参数和供电方式略有不同。AD202是由+15V直流电源直接供电,AD204是由外部时钟源供电。
  AD202/AD204具有精度高、功耗低、共模性能好、体积小和价格低等特点。因此该芯片被广泛应用于多通道数据采集系统、电流短路测量、电机控制、信号的处理与隔离及低漂移输入放大器等方面。
2. 芯片简介
2.1 引脚图和引脚功能
  AD202/AD204的引脚如图1所示。
  AD202/AD204引脚功能如表1所列。

2.2 电气参数

a. 极限参数
  ●电源电压:17V
  ●电源电流:6mA
  ●输入电流:±5mA
  ●贮存温度:-40℃~+85℃
  b. 推荐工作状态
  AD202/AD204推荐工作状态如表2所列。

3. 原理及使用
3.1 工作原理
  AD202/AD204的功能框图如图2所示。从图中看出,该芯片由放大器、调制器、解调器、整流和滤波、电源变换器等组成。工作时,+15V电源连到电源输入引脚31,使片内(AD202)振荡器工作,从而产生频率为25kHz的载波信号,通过变压器耦合,经整流和滤波,在隔离输出部分形成电流2mA的±7.5V隔离电压。该电压除供给片内电源外,还可作为外围电路(如传感器、浮地信号调节、前置放大器)的电源。AD204电源是从33引脚用输入时钟提供。
    在输入电路中,片内独立放大器能够作为AD202/AD204输入信号的缓冲或放大。放大后的信号经调制器调制后能把该信号变换成载波信号,经变压器送入同步解调器,以致在输出端重现输入信号。由于解调信号要经三阶滤波器滤波,从而使得输出信号中的噪声和纹波达到最小,为后级应用电路提供良好的激励源。
3.2 使用中的两点说明
  为了能充分发挥该芯片的固有性能,现将使用中的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输入电路

  在实际应用中,输入电路的信号可以是电压型亦可是电流型。前者能组成单位增益缓冲器和增益G>1的前置放大器,其电路如图3(a)、(b)所示;后者能组成单路或多路电流加法放大器,其电路如图4所示。为了达到最佳效果,图3(b)中的反馈电阻RF应选择20kΩ以下,当增益G>5时,FB到IN COM引脚间应接100pF电容。由于该电路是同相比例放大器,所以输入和输出电压应满足:
  VO=VSIG(1+RF/RG)
其中:RF≥20kΩ当多路电压输入、且幅度大于±5V(如±50V)时,可利用图4所示的反相加法电路,改变RF和RS的值,使RF=20kΩ,RS=200kΩ。另外,FB和INCOM引脚必须重新接入旁路电容(100pF),这时的输出电压为:
  V=(VS1RF/VS1+VS2RF/VS2+ISRF+……)

  ●增益和零点调节
  调节增益和零点时,可采用同相放大的输入调节电路,如图5(a)所示。该电路中的调节元件主要由所选输入电路的结构决定,而与电路调节所处的位置(输入或输出)无关。通常零点调节放在输入端,而且调节次序是先调零点,后调增益。
  为了使共模抑制比(CMRR)的影响达到最小值,在信号源的低端必须串联一个几百欧姆的电阻。
  增益调节位于输入调节电路的上端,反馈电阻RF为50kΩ,此时增益为10或更大。而在较低增益时,调节功能稍差;当G=1(跟随器)且没有解决输入阻抗时,增益不可能再向下调节,这是该电路的不足之处。
  为了克服上述缺点,可采用图5(b)所示的反相放大输入调节电路。该电路能在公共点上把失调电压调节为零,并且具有较好的电流注入性能,从而减小对后级增益调节的影响。因此,当增益从1~100变化时,电路均能正常工作。
  零点和增益调节电路也可以在输出端进行,其电路如图5(c)所示。它利用输出口浮地功能进行调节。±15V电源独立供电,这与上述零点调节电路不同。
4. 应用电路

  由于AD202/AD204具有体积小、成本低、性能高的特点,所以在许多领域中获得了广泛的应用,现将典型应用电路作些说明。
4.1 低电平的隔离
  在很多应用电路或系统设计时,其传感器的输入信号一般均较低,此时可采用具有低漂移输入放大器的AD204作为传感器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的隔离,其电路如图6所示。在电路设计时,为了能得到几Hz的常共模抑制和60Hz的高共模抑制,必须采用三极点有源滤波器。如果需要失调零点调节,最好在运放OP?7电路中进行;增益调节应在反馈电阻回路中完成。如使用AD202作为隔离放大器,其电路与图6相似,唯一的区别是电路中OP?7运放用低电压输入运放来代替。

4.2 电流-电压变换器的隔离电路
  电流-电压变换器的实际隔离电路如图7所示,该电路能把4~20mA输入电流变换为隔离的0~10V输出电压。
  4~20mA输入电流通过250Ω的电阻加到AD202或AD204片内输入放大器的同相端后,在隔离放大器的输出端便能得到与电流成比例的电压1~5V。为了实现电平移位,必须在隔离放大器输出低端LO加-1V参考电压,以使比例输出电压为0~5V,该电压经外接同相比例放大器(741)放大后,才能获得0~10V输出电压,从而达到变换和隔离的目的。
3. 隔离电压-电流变换电路

  由AD202组成的隔离型电压-电流变换电路如图8所示。从图中看出,输入电压(0~10V)经隔离放大器AD202隔离,并在输出端重现输入电压(0~10V)。该电压经精密、低漂移的电压-电流变换器XTR110变换后,将0~10V电压信号变换为4~20mA的电流信号,可进行远距离传输。本电路用电流信号作远距离传输,可避免电压信号在长线传输过程中的损失误差和电磁干扰。

备注:推荐新设计采用AD202KN产品   目前特价 价格同AD202JN
文中涉及型号AD202KN目前  北京安富利   有供应 010-51292960-123 岑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