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07-08-31):
“放大电路的输出电阻愈小,称放大电路的带负载能力愈强。然而,若要使负载电阻获得的信号电流大一些,则放大电路的输出电阻就应当大一些。”
出自童诗白的《模拟电子技术基础》,后面一句不是很明白,请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是不是你看错了...

楼主:
是这样写的

我看的是华成英和童诗白主编的第四版,77页。
后面还有一句:“因此,放大电路输出电阻的大小要视负载的需要而设计”

网友B:
输出电阻不就是信号源内阻嘛,内阻和负载串联

输出电阻小负载能力强呀

楼主:
回xumax

主要后面一句不明白

网友C:
书载此文时指的是什么电路?

网友D:
3楼:所说没错.

“因此,放大电路输出电阻的大小要视负载的需要而设计”

就是说,只有在 输出电阻 = 负载 时, 负载 能获得最大功率.

也就是阻抗匹配.

网友E:
阻抗匹配(输出电阻 = 负载)有两方面考虑。

对于负载一定的情况下,一般主要考虑消除信号反射(高频)。
而对于输出电阻一定的情况下,则是主要考虑功率的最大输出。

楼主:
从功率角度考虑

从阻抗匹配以获得最大功率角度考虑,我觉得挺有道理的。

to chunyang:**讨论的是放大电路的性能指标:输出电阻,没有特指电路

网友F:
由于时间仓促以及本人水平有限

难免出现错误,望广大专家读者指正

一般书上都这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