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ohm电阻能通过的最大电流怎么计算?

楼主(2007-08-31):
比如0402的电阻,阻值0ohm,功耗最大1/10W,能通过的最大电流是多少呢?

网友A:
量出实际阻值,再按它的允许功率计算

网友B:
看 datasheet

看 datasheet,或者问生产厂商。
量电阻的方法不可取。

楼主:
中发随便抓的电阻,谁知道是那个厂家的

看看国巨的比较多,不过网站上面也没有找到多少有意义的资料。

网友C:
如果绝对误差是0。1欧

I*I=P/R=0.1/0.1=1

网友D:
根据欧姆定律,O欧姆电阻能通过的最大电流为OA.

网友A:
LS错,理论上应该是无穷大

网友E:
俺支持量电阻的做法

不过貌似普通表量不出啊
嘿嘿

网友F:
我也支持量电阻。。。

楼主:
看来为了这个,我还要买个好点的万用表去

网友G:
笨逻

现在的试验电源都是恒压恒流可调,调到1A恒流给电阻供电,量电压就行了,几mV还是量得出来的吧

楼主:
能准确吗?

本来0402的电阻,我焊在板子上面,飞出两根线,在接到恒流源,是不是也要把线的阻值给算上呀~

是这样的,要给系统供电,最高大概600ma左右。供电要从别的系统过来,提供了两种电压,打算通过0电阻给做个选择,板子面积比较小基本用的都是0402的件,所以就想到这个问题了。
没有找到资料,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基本没有什么参考价值(表太烂了)
最后还是电阻换成0805的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网友G:
直接量电阻上,谁让你连线量?

网友D:
如果一个0402不够就用两颗吧,两个0欧的并起来一定行。

省的多一种0805的料,同意11楼的测电压的方法。

网友A:
既然知道负载电流,多留一倍余量试一下不就知道行不行了

楼主:
这个帖子还真火

谢谢各位了,问题虽然简单,但各位这么一说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H:
電阻太少

量電阻要用"開爾文4線電阻測量法"才準確

网友I:
如果怕承受的功率不够,直接用焊锡补起来好了

网友J:
0603的是10A

这是资料里给的。

网友K:
呵!

这种情况不会出现的,除非你要自己短路

网友L:
手册还是要参考的

网友M:
到我的BLOG看看 另请注意:与封装形式有关!!

Q265.0欧电阻阻值有多少?可以通过的最大电流是多少?
没多少天前,我回过,不记得在哪了。
http://blog.21ic.com/user1/48/archives/2006/18878.html

A:根据厂家RCD的资料,0Ω电阻的阻值为mΩ级,通常可以通过的电流为安培级以上。封装上有两种,一种是导体裸露的,可以通过的电流比较大,另一种是加绝缘处理的——就象电阻外面被漆那样,可以通过的电流较小,如图1和图2所示。更详细的,可以阅读下面的帖子和帖子中的提供的资料链接。
应用中要注意,0Ω电阻除了有电阻外,还有μH级或nH级的电感,且不考虑布线造成的部分,PCB制板设计时要小心,特别是高频或高速设计。
图1:0Ω电阻  可通过的电流较裸露型的要小。在该产品系列中,它实际上就是封装成电阻一样的导线或就是一根外有绝缘层的导线。
图2:0Ω电阻   可通过的电流比较大。

楼主:
ic921去你那里看了,似乎firefox看不了正文

换成ie才能用

网友M:
可能你的设置有问题吧

网友N(2011-12-05):
1812的0欧电阻正常通过的电流会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