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我急需接插件的机械尺寸,帮个忙啊。

楼主(2007-08-31):
我需要RJ45插座,USB插座(A,B型的都要),SD卡插座的机械尺寸规格,可是网上一时找不到。各位知道哪里可以下载到吗?

网友A:
参考一下

DS1096 SERIES
■SPECIFICATION
◆Contact resistance:30mΩmax
◆Insulator Resistance:1000mΩmin,AT DC500V
◆Rated current:1AMP
◆Rated Voltage:30V AC
■DIELECTRIC With standing
◆Contact:Phosphor Bronze
◆Voltage:AC500V For 1minute
◆Housing:PBT+30%Glass Fiber(UL94V-0)
 Ordering infomation

DS1095 SERIES
■SPECIFICATION
◆Contact resistance:30mΩmax
◆Insulator Resistance:1000mΩmin,AT DC500V
◆Rated current:1AMP
◆Rated Voltage:30V AC
■DIELECTRIC With standing
◆Contact:Phosphor Bronze
◆Voltage:AC500V For 1minute
◆Housing:PBT+30%Glass Fiber(UL94V-0)
 Ordering infomation

DS1097&98 SERIES
■SPECIFICATION
◆Contact Resistance:2mΩ max
◆Insulator Resistance:1000mΩmin.at DC 500V
◆Rated Current:2AMP
◆Rated Voltage:30V AC
■DIELECTRIC With standing
◆Voltage:AC 500V For 1minute
◆Contact:Copper Alloy
◆Housing:Thermoplastic(UL94V-0)

  Ordering infomation

SD卡.part1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31184318809.rar
SD卡.part2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31184450336.rar
SD卡.part3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31184523678.rar
SD卡 Protel PCB 格式的封装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3118465228.rar

首 页 产 品 产品分类索引 制造厂商 目 录 购物指南CN.100Y.COM.TW
您的位置:首页 > 产品分类索引 > 15. 网路产品(线)+通信元件 > . 网路RJ45母座/面板/底座 > . RJ45母插座 RJ45母插座 小分类共有 18 个产品      >>    >>|    页次:1 / 2        转到:  1 2 页<hr> RJ-45 网路 8P8C 黑 PCB 90° 100Y编号:42287厂商编号:RJ10-08F1-K000-04制造厂商:E-Conn 所在分类:15. RJ45母插座 技术资料:PDF目录 -- 暂无 制造厂商资料 --  DescriptionRJ-45 网路 8P8C 黑 PCB 90°数 量:   <hr> RJ45 10P8C 90°座 100Y编号:38902厂商编号:370-1811-10001制造厂商:所在分类:15. RJ45母插座 技术资料:PDF目录 -- 暂无 制造厂商资料 --  DescriptionRJ45 10P8C 90°座数 量:   <hr> RJ45 90°座 100Y编号:38702厂商编号:610S-8811-13031制造厂商:所在分类:15. RJ45母插座 技术资料:PDF目录 -- 暂无 制造厂商资料 --  DescriptionRJ45 90°座数 量:   <hr> RJ45 8P8C 180°座 100Y编号:24568厂商编号:330S-1822-11301制造厂商:所在分类:15. RJ45母插座 技术资料:PDF目录 --  制造厂商资料 --  DescriptionRJ45 8P8C 180°座数 量:   <hr> PHONE-JACK CONN,8P8C BLACK-90° LED(左 绿,右 黄) 100Y编号:22622厂商编号:ERJM-S-01-8-8-4制造厂商:E-Conn 所在分类:15. RJ45母插座 技术资料:PDF目录 --  制造厂商资料 --  DescriptionPHONE-JACK CONN,8P8C BLACK-90° LED(左 绿,右 黄)数 量:   <hr> RJ-45 网路 8P8C 黑 PCB 90° 100Y编号:22603厂商编号:RJ10-08F1-K000-02制造厂商:E-Conn 所在分类:15. RJ45母插座 技术资料:PDF目录 -- 暂无 制造厂商资料 --  DescriptionRJ-45 网路 8P8C 黑 PCB 90°数 量:   <hr> PHONE-JACK CONN,8P8C BLACK-90° LED(左 黄,右 绿) 100Y编号:22602厂商编号:ERJM-S-01-8-8-1制造厂商:E-Conn 所在分类:15. RJ45母插座 技术资料:PDF目录 -- 暂无 制造厂商资料 --  DescriptionPHONE-JACK CONN,8P8C BLACK-90° LED(左 黄,右 绿)数 量:   <hr> PCB JACK 100Y编号:20502厂商编号:258-8P8C-RJ45制造厂商:UNION 所在分类:15. RJ45母插座 技术资料:PDF目录 --  制造厂商资料 --  DescriptionPCB JACK数 量:   <hr> RJ45 F-F接头 遮蔽 100Y编号:18141厂商编号:29165028812-01制造厂商:所在分类:15. RJ45母插座 技术资料:PDF目录 --  制造厂商资料 --  DescriptionRJ45 F-F接头 遮蔽数 量:   <hr> RJ45 8P8C 90°座 100Y编号:17258厂商编号:9636-8814制造厂商:所在分类:15. RJ45母插座 技术资料:PDF目录 --  制造厂商资料 --  DescriptionRJ45 8P8C 90°座Parking10个/包数 量:   <hr>RJ45母插座 小分类共有 18 个产品      >>    >>|    页次:1 / 2        转到:  1 2 页
﹡如Data Sheet文件无法打开,请下载pdf类型文件的阅读软件Adobe Reader,此软件是免费的.

R45母座→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31185521793.pdf

网友B:
应该自行测量

关键是品种太多了,如果照手册画,市场上不好买或价格不合适就骑虎难下了,要倒过来,先确定货源,再决定PCB设计。

网友C:
3楼方法对头.

不能用理想去裁决现实.通俗点说,就是不能用屁股决定脑袋.

先有货源,后才有具体实施方案.你不可能设计一个电路采用了世界上还没有造出来的零件.

按样品做封装是做PCB电子工程的一个重要步骤.一般可以从厂家索取产品数据手册.然后对照样品测量结果进行封装绘制.不同厂家的产品尽管大同小异,但到时真的装不上去那是叫天天不应的.细节决定成败!显然楼主没碰过这样的钉子,所以才张大嘴巴叫馅饼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