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0--5v转电流0--2A

楼主(2007-08-31):
请问电压0--5v转电流0--2A方案有什么好的方法实施,电流驱动器的输出功率大概10w左右,输入电压和输出电流要求成线性
我只做过小电流的,mA级的,这次需要大电流的一时还找不到什么方法,请大家帮忙想一想,谢谢

楼主:
ok

各位高手怎么都隐身了啊,有办法的帮忙想一想啊,不管说的对不对,谢谢

网友A:
开关电源咯,接成电流反馈,电流转电压后,与控制电压做

网友A:
10W的输出功率也可以用线性电源来处理,方法同上

网友B:
就是电压控制的电流源加扩流呗..

本质一样的

楼主:
ok

谢谢几位啊

网友C(2008-08-05):
还是不明白,能不能给个电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