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电位器

楼主(2007-08-31):
前几天碰到个电位器很奇怪,搞不明白?是三个脚的,怎么量都是短路的(电位器是好的),不知这是什么电位器?大哥大姐们,知道的告诉小弟一下......谢谢啦!

楼主:
???

自己先顶下...嘻嘻

网友A:
不可能

要么你的量程错了,要么电位器是坏的。

网友B:
那个不是电位器吧

可能是一种简单的机械式旋钮,在公共脚上加一高电平,旋转旋钮时,比较另两个脚上的输出脉冲先后和计算脉冲数来判断旋转的圈数,可用作快速菜单选择,或和CPU+EEPROM+DA配合使用可实现数字电位器功能。

网友C:
编码电位器

编码电位器!!!

网友A:
编码器可不叫电位器啊

网友D:
万用表电阻档量量

量的同时旋转一下,如果是编码器可以看到阻值跳动,从零到无穷大,两端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