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有效的解决开关电源MOSFET发热现象

楼主(2007-09-01):
开关电源的温升问题一直困扰很多人。我就此提出,请大家发表高论。应如何更有效的解决大功率(20W-100W)开关电源的温升问题!

网友A:
本质上说,降低发热要降低开关管的导通内阻及状态切换时

前者靠管子的制造工艺(型号决定),后者与电路设计和管子自身参数都有关,合理的提高工作频率有助于改善这一点。

网友B:
变压器发热也不可忽视

磁心的铁损,各厂家产品差别很大,尤其是国产品。

网友C:
特别要注意不要磁饱和了

网友D:
状态切换时间

这个是电路设计的关键
嘿嘿
与水平有关

楼主:
5楼

能否请5楼具体指出几点关键性要素???多谢

网友E:
有几点要说的

1,这贴发到电源技术更好
2,100w 也叫大功率电源了,
3,硬开关的吧,
4,选好管子
5,发热也没办法,注意加散热片和导热guizhi

楼主:
回7楼

1。100W的开关电源不算大,请问多大的才算大功率开关电源电源!就功率大小而言,100W算个什么级别!!
2。你说的硬开关只是你自己的自言自语说法,我相信没人听得懂。
3。选好管子是句废话,搞设计的都知道。
4。发热没办法???更是废话中的垃圾了!!!!!!

网友F:
呵呵,楼主火气比较大啊

100W的确不算大。

合理的控制状态切换时间,是关键。使MOS工作在线性区的时间尽量减少。
当然,软开关要比硬开关好。

楼主:
复9楼

SORRY! 搞技术的喜欢更专业性的陈述!相信9楼不会介意的。呵呵!你的这点建议就很专业。

网友B:
功率多大算大功率开关电源

和频率多高算高频电路一样,并没有明确界线。
通常,100W以下算小功率开关电源。
相信7楼说的“硬开关”,搞开关电源的都懂。
发热当然有办法,但降低20%的发热,可能成本要增加100%,不打算花这个钱,那就没办法。当然,如果是你的电路设计不合理或参数选择不合适造成的发热,那还是有办法的。
就凭楼主不知道“硬开关”,看来如何选管子楼主也不知道,更不像是搞开关电源设计的。

楼主:
复11楼

1。非常欣赏11楼的陈述。但是本人有几点建议给你。
A。微电子技术中的硬开关和软开关其开关本身并没有区别,区别而是在控制开关的方式。硬开关是指电子开关在开通和关断的瞬间处于大电流或高电压的工作条件。软开关即在电子开关开与关的瞬间让开关间的电压或电流为零。我认为这是概念上的一个理解性问题。
B。用软开关控制方式做开关电源传统的PWM方式也不能用。用调频的方式来控制输出电压的稳定度其范围又有限。用移相PWM方式可在空载到满载范围内调压,但是也很难做到完全的软开关。所以目前并没有完全实现软开关的电源运用于实际工程应用中的典型实例。
C。如果11楼有实际中应用过的实例,不妨上传上来,供大家一起学习一下。
多谢!!!!!!

网友B:
楼主何为 前倨而后恭若此

网友G:
楼主技术学的半桶,做人说话也是半桶,加起来正好一桶啦

网友H:
调整电路参数减小OVERSHOOT应该也有用吧

另外搞好散热,铺铜和加散热条

楼主:
复14楼

14楼是否是  10000桶??? 呵呵   承让!

网友D:
调口味的

网友F:
引用一下斑竹的帖子。以前备份的。

大家都温习一下。

楼主:
感谢18楼

非常感谢18楼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