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一个大气压左右灵敏的气压传感器

楼主(2007-09-01):
兄弟需要一个在一个大气压左右很灵敏的气压传感器,作气象测量,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2007-10-11):
我知道有振弦式产品

南京葛南实业公司有,北京基康仪器有进口的,我有读数仪,也有相应的读数模块,就是把信号转换成232或485接口,或者你需要的其他接口 www.njxtkj.com,这些都是工业用的,民用的我就不熟悉了.

网友B:
呵呵,老T给的是气压计啊

传感器是要有电信号输出的,不知道楼主要的哪一种?
精度要求不高,硅压阻是最合适的,体积小,成本低,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