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关于二极管耐高压的)

楼主(2007-09-03):
一组对二极管A,B端通入大电压1000V,在上电的瞬间,是反向二极管组先击穿还是正向二极管组先导通?S5GC的参数如下:工作峰值电压400V,RMS=280V,平均整流电流=5.0A,前向压降=1.15V

网友A:
正向二极管先“上天”

网友B:
无论哪个都不会被击穿

只可能由于过流而烧毁。

楼主:
浪涌情况呢?

假设如果是一个浪涌电压打过来,损坏的情况是否还如楼上二位所说,也是二正向这组二极管先损坏,还是两组都有可能损坏?

网友C:
浪涌够大时两组都有可能损坏

楼主:
补充问一下

不知道二极管有没有导通时间这个参数,浪涌电压一般都在KV以上吧,在高压情况下,我想正向导通时间和反向击穿时间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网友D:
先烧正向,

然后击穿反向.

网友E:
正向组过流发热.

发生反向击穿的可能性发生在正向组断路后.若是小功率管,则可能引起引线烧断.大功率管正向组过流发热,一般会造成PN结熔合短路(热击穿).严重时半导体晶粒气化爆炸.

楼主:
今天做的浪涌实验

实验条件:1000V的浪涌电压,50u的持续作用时间
实验结果:正向的二极管击穿呈短路特性,反向的二极管组没任何问题。说明,电路中是正向的二极管组先导通,造成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