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MOS管630的驅動電路

楼主(2007-09-03):
我用1個5V 2Khz PWM驅動630,
630源極接變壓器初級,變壓器另一端接12V,630漏極接地
使得變壓器次級能輸出200V的交流電

正常的話變壓器能輸出平滑的交流電

我用單片機輸出2kHz經過2k電阻連630控制極,測得電流是100mA,屬于正常,變壓器輸出的電壓不平滑,像是阻尼振蕩,一會就沒有了,然后衰減下去,然后一會又有,而且幅度只有100V

然后我用單片機不經過電阻直接連630控制極,測得電流居然達到1A,并不正常,變壓器輸出尖峰脈沖,發出支支響聲,也不正常

請問630的控制極應該如何驅動,請問是屬于驅動電流不夠嗎?

网友A:
把图贴上来

网友B:
用的是IRF630吧?

首先,MOSFET的漏极应该接变压器的一端,源极接地,
为了能让630进入开关状态,栅极控制电压脉冲高于10Vp-p,过低的VGS容易进入线性区。另外它的输入容抗较大,所以,RG(就是栅极接的电阻)不用太大,在这里,用470R就可以了。

最后结论,楼主不能用单片机直接驱动这款mosfet

网友C:
加2个三极管构成的半桥就行

5V的GS是有点低,可以通过加速电容改善,栅极电流只在开通的瞬间大一些,之后所需电流很小

网友D:
楼主好像是要一个交流电源

峰峰值仅5V,驱动IRF630不够大,很容易落入线性区。
需要将单片机输出放大到10V左右峰峰值。

楼主: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416452389.jpg

幫忙看看有沒問題

网友B:
有问题,有很大的问题,看看哪位有可帮你改一下。

我实在是有点忙现在。

楼主:
謝謝你,有空幫我改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