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PCB问题

楼主(2007-09-03):
以前设计产品都是做好原理图纸然后找外协做PCB,现在换了东家不得不自己做。刚焦头烂额的改完一个四层板,老板又让做个两层板。心中有些问题,不问不快。
1。我参考了公司以前一个两层板产品,风格上喜欢用敷铜。所以我想知道,什么情况下才考虑用敷铜?什么情况下只需把地线加宽?
2。PROTEL能高效动态的敷铜么?比如先画好其他走线然后能自动敷铜?总不会要一个个的画多边形吧?
3。关于泪滴,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才有必补加泪滴?记得看过好几次都说“对于贴片和单面板一定要加”,这话该怎么理解?
4。设计中用到了差分电路,许多资料上都说差分信号应该走线平行且等长,事实上这点很难做到,特别是在布线本就拥挤的情况下。对于电力信号,不平行等长的差分线能有多大影响?
5。公司通信设计总喜欢用DB9头,我想问的是除了公母,PCB库里还分DB9RA/F和DB9RA/M,不知道其中的RA做何解?应用场合上跟DB9F或M有什么区别?
谢谢

网友A:
解答

1、频率或噪声敏感的电路要覆地,普通数字电路无所谓,地线宽度由电流决定。
2、可以高效覆铜,但要人工干预,这也是必须的。复杂电路或EMC设计要求很高的电路必须人工控制分区覆铜,在覆铜完毕后还要人工修改。
3、泪滴焊盘不是必须,只是为了加强电气连接和机械强度,要根据实际需要决定是否采用。
4、等长线用在高速电路中,不要盲目照搬。
5、D型插座分“性别”和“姿态”,前者公母,后者直弯及D口方向。应用上只要不是像PC这样的标准化产品,无所谓,但最好考虑成品线缆的形式,这样可以降低采购成本。

楼主:
谢谢答复

CHUNYANG真是及时雨啊。
那么如果跟PC机上的232口通信,应该用带RA的DB9头吗?

网友B:
RA表示弯脚(横放),这与232通信无关,取决于你的PCB设计。

网友C:
恩,你直接去电子市场分别买个直头和弯头DB9看看就明白了

232设备通常用母头,而主机则用公头。

我一般使用弯头,封装就自己画一个,还蛮好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