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32mm的8*8LED点阵块做2平方米的LED屏, 可以用单片机控制么??

楼主(2007-09-05):
我做了一个, 发现, 刷新频率不够, 查到了这样的解释:

由于LED大屏幕的像素多,为节省硬件常采用动态扫描方式。以逐行扫描为例,显示过程一般为:(1)把显示缓存中的一行内容送入显示器锁存;(2)点亮该行并延时;(3)行消隐,然后指针下移一行并重复上述过程。对于小型的LED大屏幕显示系统来说,这种方法是可行的,但对LED大屏幕来说随着像素的增加,数据传输将占用大量的时间,屏幕的显示亮度会明显下降,特别是对于户外的LED大屏幕显示系统,再采用这种方法设计将更是无法达到实用的效果。

请问,用32mm的8*8LED点阵块做2平方米的LED屏, 可以用单片机控制么??

单片机的频率有要求么???不用逐行扫描方式用什么方式呢???数据量是一定的啊???如何提高刷新频率呢???

网友A:
2平方米,要用63*32=2016个点阵,计12.9万多个点

不太可能用一个MCU解决问题,最合理的方法是扫描使用CPLD或FPGA,MCU只负责往缓存内送数。

网友B:
同意2楼

我觉得是有mcu+ram+cpld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
ram做成对每一个点映射的方式;
刷新的时候,mcu把显示数据送到ram;然后cpld取数,把数据打出去;

网友C:
都说了用CPLD啊,硬件扫描

网友D:
单片机估计是玩不转了

占用时间太多。
不用CPLD的话,可以多用几片单片机,每片只控制一部分。反正单片机很便宜,多用几片也没关系。

网友E:
赞成maychang的建议,一片CPLD的价钱至少买一打单片机

而且分散扫描,若出现故障也容易定位。

网友B:
象这样的方案我也考虑过单片机,但是可能同步显示上有点

网友A:
maychang和7楼估计都没玩过大屏

多个MCU分散控制扫描是没问题,但是从缓存拿数就成问题了,MCU的速度和特性决定了它无法在这样的应用里发挥大作用,大面积的布并行总线更是不可取。

CPLD是比MCU要贵一点,但不是贵很多,重要的是一片CPLD可以综合进多个MCU的功能,例如你可以描述出多个同步串行口对不同的行列送数。而且,这几个串行口之间还可以很方便的协调,以决定不同时期不同硬件对RAM的占有时机,并拥有非常快的速度。

网友F:
同意CPLD或FPGA+MCU的方案,尤其在大屏幕中使用。

网友G:
多用几个单片机用静态显示的方式行吗

网友B:
静态显示是根本不可能的,想都不要想了~~~~~~~~~

其实象大屏这样的方案是有很多细节需要考虑的;
现在各个公司的方案都是血的经验教训堆出来的;

网友H(2008-08-25):
我也做这个,不过我这个是户外的,没有做过,狂找资料呢

听了他家的介绍,有点明白了。我老板说多个MCU控制,然后再加MCU控制这一级MCU,需要的话可以再加一级。我只是找找看合适的MCU,也不知道用什么片子。我这里实验的是1024*768全彩的LED屏,叫来做户外的。不知各位有什么建议,发来大家讨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