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程器怎么生成二进制机器码(BIN)

楼主(2007-09-06):
    我用Keil写了一个C++程序,不知道怎生成二进制机器码写到单片机里去,Keil是英文版的,请教各位大侠.

    yiliang36@yahoo.com.cn

网友A:
在项目文件设置里面

你用Keil写C++?

好像只能写C的吧

至于生成BIN还是HEX文件还是看你的项目文件设置,里面可以选择输出BIN文件还是HEX问题,这要看你用的什么单片机,支持什么文件格式。

建议多看看Keil的帮助文档。

楼主:
我去试试

先谢谢你了
但是我现在只能得到OBJ文件和LST文件,也没看见HEX文件啊
我用AT89C2051

我用的英文版的,看起来很困难

网友B:
只能生成 hex文件.

在Project->options->output->create hex  file ... 想要得到BIN,用HEX2BIN,搜搜。但一般烧写器都支持HEX文件,没必要转 。

楼主:
谢谢各位

哪位大侠有HEC2BIN.exe啊?我在网上找了,不是网页过时就是不能用啊!和我的系统有关系吗?我用的XP系统啊

楼主:
疑惑

我用威龙的烧结器把HEX烧到单片机里去了,可是单片机根本不运行啊!单片机是AT89C52,是不是这个单片机不能用HEX文件啊

网友C:
既然烧进去了

一定是二进制机器码。这个不必你操心,

网友D:
这其实是MCU程序机器码的不同表述方法

你管它干什么!

网友E:
4楼说的正确

楼主:
烧进去了,单片机根本不运行.

    我用汇编和C各编了一个程序做试验,编译都通过了,调试时数据窗口显示的是一样的结果,可是C编的那个装上去的时候就是没反应,汇编的那个运行的很好.
    我发现汇编里面可以设置程序的首地址,是不是C里面也要设置一个啊?怎么设置啊?

楼主:
感恩了

    在各位大侠的指点下,我的红外线调试好了,之前没反映是因为keil里面单片机型号设置错误了,HEX文件可以写到单片机里运行,再次感谢各位大侠了,我是个新手,以后请多多指点,新手们多多交流啊!毕竟大家遇到的问题很多会有雷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