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相比例放大电路接压电式压力传感器,输出从0一直飘到最

楼主(2007-09-06):
正相比例运算电路,接压电式压力传感器,压力传感器输出=0的时候,放大器输出从0一直飘到最高电压
**内容:

正相比例运算电路,接压电式压力传感器,压力传感器输出=0的时候,放大器输出从0一直飘到最高电压

用一个旧电池(电压200mv左右),放大电路就正常,
当压电传感器输出高电压的时候,放大器输出先从最大值跳变到0,然后正常一下,又慢慢的飘到5V,为什么?
大侠来帮帮忙

网友A:
是不是串接了耦合电容

网友B:
估计楼主的电路

运放同相端悬空。

楼主:
没有悬空,我把电路帖上来,请再来看看

左边的两个输入端接了两路压电传感器传输进来的信号

网友C:
这电路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楼主:
protel ,请帮忙回答我的疑问,谢谢

网友D:
运放同相端悬空

同相端没有提供Ibias的电流回路,而压电相当于电容器件,因此会对压电充电,然后电压慢慢上升直到电源附近,输出因为接成射随,顾和输入同现象,建议同相端提供一个电阻对地,就会正常了。

网友B:
楼上的 lfq_qing

楼主在4楼已经说了:“没有悬空”。

网友D:
回maychang

但从图上看你可没有同相端的偏置通路,方便的话,整图贴上看看!

网友B:
那图又不是我贴的

我在3楼已经说过“估计楼主的电路运放同相端悬空”。楼主在4楼否认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在同相端加入了偏置电阻,

连接一个大电阻到地
发现这个电阻必须到几M级别才有些效果,否则要么无输出,要么输出还是有波动。
并且几M级别的电阻加上之后输出也还是有一些杂乱的谐波

谢谢各位